联想S400多处短路之吐血维修

楼主(2017-12-02):
顾客拿机器来说电脑用着用着听见烧炸了的一声响,然后就无反应了,拆机主板插上可调电源,只见一短一短的,量公共点值是正常

用电压直接给公共点焊上,发现是大短,而后量了下各电感,发现是3V系统供电短路,系统供电3/5v上管处有公共点跳线,就先把跳线断开,再给19V公共加电,发现不短了,那就主攻3V 量了一下转二级3V的这个管也是前后导通的,以为是管烧了,先取下,发现没有烧,量焊盘发现前后两个3v都短路为0欧

先烧系统3v,发现3V电感旁的钽电容烫,取掉之后电流立刻掉下来了

但是电流掉下来之后量下3V电感阻值,还不是很大   30多欧,心想可能是电容充电的阻值,就先查后级3v吧,刚把主板反过来,发现一个小芯片上面有个小洞,查图发现是1.8v芯片,这么点大个芯片我也没有,从料板上找了一个长的一样的,查它的图是RT8208,也是1.8v芯片,引脚定义也是一样的,就直接先换它了反正现在开不了机也没法试 继续烧二级3V,发现南桥烧烫,反正修到这份上了   果断拆南桥,拆下来发现,哪都不短路了,SLJ8C的南桥,手上也没有,订货先

隔了两天  南桥到了   现在南桥新的一个80元,上了之后,量了也不短路了,把原来拆的地方都复原,加电,电流上去了 ,接上屏 亮了  最大的欣慰,好在没有其它短路的地方了,顾客催的紧,也没来得急拍几张亮机图就交活了

走过路过  帮评一下分吧  评分不会扣自己的分的  多谢了  维修不容易,就靠这点分下载图纸bios

网友(点评):
楼主威武,不过换了这么多东西,收多少大洋呢

网友A:
这个成本高, 烧桥了  ,好像现在桥 还涨价了  70块钱了 ,SLJ8E  SLJ8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 烧桥了  ,好像现在桥 还涨价了  70块钱了 ,SLJ8E  SLJ8C的

维修换桥的话,成本高了点。。。。。。。。。。。。。

网友:
    这个机器啊   3v的上管特别爱烧   一烧就是烧一片啊  你这还算好的  我遇到几次都是烧的差不多了

网友:
遇到直接烧穿板子  报废了的  直接丢还客户

网友:
居然桥也烧了,成本有点高,修好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 烧桥了  ,好像现在桥 还涨价了  70块钱了 ,SLJ8E  SLJ8C的

对啊  原来都三四十的  现在怎么七八十了    买南桥都买不起了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  原来都三四十的  现在怎么七八十了    买南桥都买不起了

今年做维修的人太多了。  货源紧缺  所以桥涨价了, 去年你这个HM7X桥才40来块钱 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做维修的人太多了。  货源紧缺  所以桥涨价了, 去年你这个HM7X桥才40来块钱 全新的。。

桥都涨价      感觉没法生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年做维修的人太多了。  货源紧缺  所以桥涨价了, 去年你这个HM7X桥才40来块钱 全新的。。

大哥   这和做维修的有啥关系啊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   这和做维修的有啥关系啊

买的人多了。货源紧缺。。 所以涨价。。 去年 才40来块钱一个。。 今年就是 70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的人多了。货源紧缺。。 所以涨价。。 去年 才40来块钱一个。。 今年就是 70多了

哥   还不如说这种南桥已经退出市场了  用一个少一个导致的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   还不如说这种南桥已经退出市场了  用一个少一个导致的

HM55 HM6X HM7X 都涨价。。你没注意????????????????????????? 只有SR17D SR17E 还是 保持去年的价格 8系列的桥 用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M55 HM6X HM7X 都涨价。。你没注意????????????????????????? 只有SR17D SR17 ...

那也不会因为维修人员的增加导致的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会因为维修人员的增加导致的啊

我问过 淘宝卖芯片的了,他说的。 货源紧缺 买的人太多了 。涨价

网友:
最后结果是好的啊     修好了就是好事情   我这边太麻烦了就不修了    时间重要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修好就行啊   坏的挺多的 。。。。。。。

网友D:
这样的机器,短开3V后面还短的话。一般后面都烧一串的。

网友E:
我上次遇到一台也是桥坏了,定了一个回来是坏的、我X

网友:
这桥质量就是不好,我换过好几次了。不过我都是拆料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遇到一台也是桥坏了,定了一个回来是坏的、我X

最气人的就是这样了    芯片订来了却不能用  或者换上之后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修成这样也不知道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短路,烧鸡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原来都三四十的  现在怎么七八十了    买南桥都买不起了

这一行都完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里进啊。

网友:
这个3 5 v芯片最容易坏了!!!!!

网友:
辛苦的维修工作!!!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F:
3a 电流摸到怕烫手!3a 电流摸到怕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3a 电流摸到怕烫手!3a 电流摸到怕烫手!

为了赚钱,烫一下也心甘情愿了

网友G:
唉,让我想起了上次修的一个联想,雷打烧了,网桥都烧炸了,网卡飞了,板子上的线都烧爆了,以为就网卡烧了,结果大爷的3V 5V全短路,公共点大短路,CPU,内存全都烧挂掉,我勒了个

网友:
维修不易,已加分,老司机

网友:
遇到直接烧穿板子  报废了...............

网友:
过程虽然曲折,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能把东西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PCH现在真的七八十一块了,想起以前才三四十。总之现在维修大芯片的成本越来越高了,主要是原材料缺少,所有元件都涨价了

网友:
我这有个Y485P好像也是3V短路多半是废了

网友:
一台不起眼的故障,维修却艰难坎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款机器真的很垃圾   我之前也修了一台短路的 CPU 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让我想起了上次修的一个联想,雷打烧了,网桥都烧炸了,网卡飞了,板子上的线都烧爆了,以为就网卡烧了 ...

这种只能还给他了    不差钱直接换主板的人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 烧桥了  ,好像现在桥 还涨价了  70块钱了 ,SLJ8E  SLJ8C的

嗯   简直气死维修人............

网友:
厉害厉害!楼主心细,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机器,短开3V后面还短的话。一般后面都烧一串的。

一烧烧了一窝...........................

网友:
我的神舟笔记本在一次非正常关机后就不好启动了,偶尔能启动,关机后就又开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能修好还是有收获的呀,没有白费功

网友:
维修成本着实有点高啊。3V一烧坏桥的机率挺大的。修好就行。

网友:
这款短路了   EC   网卡没烧掉吗?    幸运啊 。

网友:
烧的太多了就是麻烦。。。。。。。

网友:
运气真好,没给你寄块坏的了!学习了 ...

网友:
666   这技术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 烧桥了  ,好像现在桥 还涨价了  70块钱了 ,SLJ8E  SLJ8C的

现在维修的人少了,量也少了,上家拿货少了,货少则价高,以后卖维修芯片的人越来越少,卖半成品的人会越来越多,手机屏呀,充电线呀,外框呀。

网友:
很有耐心 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样成本太高了。浪费时间

网友:
大手术啊!看看学习一下吧!我的风枪干不下来!

网友:
这个看着者累 如果修着就不用想了 定伤  神!

网友:
技术还可以,,,,,,,,,,,,,,,,

网友:
这种就怕桥回来换上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板子也便宜 一般都商量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也是 等于全版都挂了

网友:
内存涨得厉害,谁知桥也跟着涨!今年啥都涨!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啊,这么复杂照样修好。。。。。。。。。。。。。

网友:
懂得机器工作原理图,修机自然轻车熟路。。

网友:
这个机器~~~~我上次是S300还是其他的~~一样3V 烧了~~~~ EC 挂了,,桥挂了, 还有一片小板子烧了,直接不修了。。。板载U 都怕U还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主板做工差 东西配件还死贵死贵的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不易 且修且珍惜

网友:
这么多短路,修起来还真不易呀,一个桥那么贵,修这台报价应该也不低吧?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报了多少钱 ?

网友(2018-01-03):
恩 楼主不容易 啊 我最近也遇到了 不过没修起

网友:
手头正有一个本也有短路的还没有来得及查

网友:
修得很仔细。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坏的这么多,不划算吧???????

网友:
SLJ8E和C应该通用吧 这些料板很多 楼主没有嘛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只能再找一个BIOS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哦。我现在碰到一台机器正在郁闷中

网友:
现在的桥越来越贵了。。。。。。。。。

网友:
太多地方短路了,,,难高
对对对

网友:
居然桥也烧了,成本有点高,修好就好了,学习了
xingxin386
维修不易呀....................................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