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不开机,很鬼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12-02):
型号:DELL M4040
故障:不开机,按开关任何反应
        同行朋友拿一台DELL M4040过来要修,电脑到我这,算是转了三次手了,但是是一修机。拆机先检查一下板子外观有无进液,除尘,再量一下电容,电感有无短路,再接可调电源,我先测开关脚KBC_PWRBTN#有无电压。

测量结果有3.3V电压,于是拿镊子对地短接,具然亮机了,难道这么简单吗?我有点怀疑,又把板子在放大镜下看了一遍,又把一些芯片生锈的引脚处理一下,又反复对接地,都是亮机,好吧,装机再测吧!当我把面板装上,把开关排线插上主板上,再按开关依然开不了机,拔了线,对地短接又开机了,看样子问题在开关及排线下了,拆下开关及排线,用表量一下,按钮是好,排线也是通的,又装上还是不开机,我就纳闷了,直接把按钮换了,把排线废掉,直接从主板上飞两根线到钮上,又把LID相关元件拆了,防止拉低此信号。

一切完好,总算正常开机了,测试没有问题了。等着朋友来取机,朋友说有事,要等第二天来取。第二天我取出机器,按开关还是开不了机,可把我气死了,朋友没说什么笑笑走了,我说我看看吧。拆机又重复昨天的动作,依然顺利开机,呵呵我也是无语了,但是故障还没有彻底解决啊,抽了根烟想了想。又拿起万用表量了一下KBC_PWRBTN#却没有3.3V(排线插到主板上的),拔下排线,KBC_PWRBTN#就正常了,难道是开关小板短路了,小板也没有任何芯片,怎么会短路呢?我也用酒精清洗了,唯一的问题板层有短路了。找也找不到一样的小板,没办法只有改造了,我把开机按钮拆掉,把小板的四个引脚用隔热胶带盖上,把按钮背后点上AB胶胶上原位置,又用两个根线飞到主板上。终于一切正常了。第二天,第三天都能很顺利开机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开关排线把电压拉到1.2V。硬是搞了2天才发现。晕死

网友:
休眠信号导致的?LID拉低不能触发

网友:
高手谢谢指点  谢谢共享  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