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u410

楼主(2017-12-02):
l联想u410   开机不定时断电  bios  单片机  南桥全部换过  电压也正常   现在没有头绪了  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那具体检测了散热方面的问题了吗,散热器和芯片贴合的紧不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具体检测了散热方面的问题了吗,散热器和芯片贴合的紧不紧密

散热问题已经确定不关事的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有修道的可以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