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货SSD,电脑认不到盘了,求助开卡!

楼主(2017-12-02):
大神看下,怎样开卡,我下载的开卡软件没反应!

补充内容 (2017-12-6 11:06):
感谢大家,在网上买了一块开卡板,短接第二排,已经成功开卡,硬盘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主控图,sm2246XT,不知道怎样短接

网友:
固态有好跟不好,一坏烧芯片资料就拿不出来了,但是速度真的是挺快的

网友:
我修到两块是主控芯片虚焊了,你可以先用风枪加焊一下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摘掉侧面的就能使用的,两片装就会蓝屏5A

网友:
我也遇到过芯片虚焊的 正常加焊就行 你的不知道

网友A:
这个简单,看电路板左上角部分。有个丝印写着rom模式。短接那个。然后用量产软件初始化,又叫做开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去  你们固态硬盘都会修啊   真的牛

网友:
我新手也是来学习的,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看电路板左上角部分。有个丝印写着rom模式。短接那个。然后用量产软件初始化,又叫做开卡。

没得你说的ROM,只有8个孔,不知道短接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得你说的ROM,只有8个孔,不知道短接哪个

额。我才看到主图片。。。貌似真没有。那你找芯片手册,看是哪个引脚。然后自己手动飞线

网友:
开卡?你是想要资料么  楼主、固态我只修过一次、还没修好、不识别了、查供电有、但是就是不行、后来直接假焊所有的IC 但是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