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0 UEFI改legacy黑屏维修

楼主(2017-12-02):
同行送来的一台HP TPN-Q110说做不了系统

BIOS里的UEFI改成Legacy保存后就立马黑屏了

测试 果然是的

而且在UEFI模式下直接做win10在装过显卡驱动后就死机了

判断显卡坏了  中间刷过BIOS 加焊过显卡 都是老样子

最后换显卡 故障解决 显卡型号 216-0833000

正常做win7 显卡驱动也装好了

网友:
昨天换了MBX-273吧  sony 的机器   216-0833000   过了内存不显。

网友A:
焊盘都漏铜 了 你没补绿油吗?我看有的焊点剩一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漏铜 了 你没补绿油吗?我看有的焊点剩一点点了

没有补 直接焊的  漏铜引脚是连一起的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哦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你这么不把独显关闭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