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风扇一直转,开机就关机

楼主(2017-12-02):
E40AMD的,第一次开机能进桌面,呆一分多钟就掉了,第二次瞬间掉电,散热器换了两个,铜片,导热归脂都整过了,感觉温度还没上来就关机了,BIOS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这个本开机风扇一直狂转,我个人感觉是温 控芯片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想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说的温控芯片不就是温度传感器么,装个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看看能显示各部分温度么,这个感觉不是温度的问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有没有考虑过  52001

网友A:
那出来的风是热的吗,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出来的风是热的吗,还是显卡有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显卡了,风不热,最多的吗一一候,进桌面3分钟最多,这个主板有温控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