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奇葩问题 苹果6S 6SP 有漏电 正常开机按4秒,这个机器经触即开。

楼主(2017-12-02):
6S  6SP 的机器,遇到不至一台了。 开机触发正常是4秒开机,此机轻触一下就开,0.1秒也开只要你按一下开机键立马松也开机。
很无解。漏电。USB管换过。功能全部正常。有哪位遇到过的?

网友:
小白不懂。希望有明白的大师解决疑惑,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A:
电源可能性高一些,但也不排除1.8常驻电压有短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能性高一些,但也不排除1.8常驻电压有短阻

最小的时候漏电也就20-30MA 怎么查啊。

网友:
现在的苹果手机真坑,无一亮点,越来越不讨消费者的喜欢

网友:
我是干电脑的,顺便过来看看,手机的问题也是很坑爹的

网友B:
l漏电问题解决了吗,机子修好了吧

网友C:
大电源阻值都正常?

网友D:
关机也是轻按下就弹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源阻值都正常?

大电源哪里阻值?
没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机也是轻按下就弹出来吗?

就是关机状态下轻按一下就开机了。不用按四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漏电问题解决了吗,机子修好了吧

没修好,没思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漏电这么小 一般小电容也能造成 很不好查的 要是进水的还好找一点 正常使用这样的话就要一点一点找吧

网友:
遇到过 能开机不联机的  换了U2 好了,有时候会重启

网友E:
首先我是小白,之前遇到过一台htc是这样,按一下电源就开机但是一切正常,苹果的还没遇到过,把主电源换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换条开机排试试吧

网友F:
感觉像是尾插,或者充电IC的故障,按一下开机键就开机,感觉跟关机充电一样,按一下开机键就开机

网友G:
这种问题,没有办法查了,,,据说有一种热成象那种神奇可以检测出来,那里最热,来进行判断

网友H:
查开机触发脚,看1.8V正不正常

网友I:
把漏电的地方找到起,问题多半就解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漏电的地方找到起,问题多半就解决了

我也知道啊。可漏电那么小怎么找啊?一点思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开机触发脚,看1.8V正不正常

这是条路。等一下空了试试
试好了跟大家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没有办法查了,,,据说有一种热成象那种神奇可以检测出来,那里最热,来进行判断

没有那个宝贝,,但我觉得即使有也不一定。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尾插,或者充电IC的故障,按一下开机键就开机,感觉跟关机充电一样,按一下开机键就开机

USB管换过了。你的意思充电管也换一个。等一下我来试试看吧。别的也没招了。

网友:
肯定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就不用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是小白,之前遇到过一台htc是这样,按一下电源就开机但是一切正常,苹果的还没遇到过,把主电源换一 ...

十在没有办法也只能换主电源了。

网友:
解决了吗?我有一个6sp也是这个问题 轻触即开 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也知道啊。可漏电那么小怎么找啊?一点思路没有。

用烧鸡法吧,应该好找的。。。。。。

网友K:
大哥,6s系列本来就这样,点一下就开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哥,6s系列本来就这样,点一下就开机

是这样嘛 这就尴尬了没注意 空了试一下

网友(点评):
哈哈哈,一开始刚修6s我也被这个误导了,幸好手里有四五台6s等着修,都试了下就一个需要长按才能开机的

网友:
换开机线路上的 上拉电阻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漏电吧,是不是别的方面没有查到位,有没有漏电可以在待机下面查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是这样嘛 这就尴尬了没注意 空了试一下

还好试了一下 6s以上就是这样 按一下就开机的 试了几个都是轻触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好试了一下 6s以上就是这样 按一下就开机的 试了几个都是轻触就开

谁说的????你换个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烧鸡法吧,应该好找的。。。。。。

电流太小没法烧。没法烧的。没办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大哥,6s系列本来就这样,点一下就开机

不可能,,,你换台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好试了一下 6s以上就是这样 按一下就开机的 试了几个都是轻触就开

你试了几台??我这边只遇到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可能,,,你换台机器试试。。。。。

我这边百分之九十全是这样,最正常了

网友:
把漏电修好  这个问题大概也就好了   但是功能正常 漏电20到30ma  没啥好办法只能看哪里不爽干哪里

网友:
漏电只有十几ma的话这个故障很难查到的,耗电不快的话建议给他换快新的电池,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把板子的电源周围检查一遍,看是否有小锡球引起短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还是查充电管理跟开机线路,仔细查看

网友M:
6S是这样的,安一下等个2-3秒屏就亮了
kdb1977
不是吧,我老婆的是6S,并不是按一下就开,要按3秒以上才行
详情

网友:
用可调电源开机测试,测试哪个功能漏电就修哪个

网友:
6S电源轻触即开?我怎么没遇到过。。。我这边都是长按的嘛。。。

网友(2018-01-01):
开机快还算啥问题? 如果漏电把WIFI拆啦

网友:
这种问题倒是没遇到过,大师都修不好啊

网友:
开机小漏点查电池正极相关的电路,先采用对地阻值法来测量与之相关的小电容采用三个一组来拆装即可排除故障

网友:
大神指教!!!!!!!!!!!!!!!!

网友:
牛逼了大佬 学习了
:):)

网友:
我是修手机的小白,顺便过来看看,手机的问题也是很坑爹的

网友(2018-05-27):
我师父说过 理论上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慢慢查吧

网友:
目测进水机,要不然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开机太快也是烦恼吗?不懂,只要能用就先用着吧,现在漏电不严重,不好查,等使用时间久了,毛病突出了再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M:
6S是这样的,安一下等个2-3秒屏就亮了
不是吧,我老婆的是6S,并不是按一下就开,要按3秒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