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B305一体机不显示来大神帮我看下

楼主(2017-12-02):
     维修同行送过来的一体机,板号B305 09181-1N独立显卡,故障现象上电到2.4A不亮机,全板大电感供电全部正常,外接键盘灯,硬盘指示灯都不亮,不上内存电流1.7A,上内存到2.4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是过了内存的,维修过程换过南北桥(北桥换成了0752001确认可以通用的),显卡,CPU更换测试过还是不行,原来的北桥不带集显,换成0752001后改过集显一样的现象,32对耦合电容打阻基本正常(一边475左右,一边810)全板四个BIOS,U24,U43,U45,U42全刷过三遍,转换芯片RTD2280L手上没有,看引脚定义和RTD2270L一样,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屏线接口对地阻值基本正常,示波器没波形,转换芯片的RGB也无波形无电压,视频转换芯片两个开启都是高电平,看了下图纸应该都是低有效,CMOS电池有电,没思路了,来个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问题就是高压板,还有转换电压,你怎么杀桥去了

网友B:
打一下屏线接口edid  有的机子抓不到edid不给出控制信号的  别一直怼着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问题就是高压板,还有转换电压,你怎么杀桥去了

程序刷了好几遍,应该可以排除了,开启都没有,应该不是高压板,再说如果是高压板的话,应该是暗屏,外接键盘和硬盘指示灯应该有反应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刷了好几遍,应该可以排除了,开启都没有,应该不是高压板,再说如果是高压板的话,应该是暗屏,外接 ...

你原来没有杀桥的时候键盘能亮?这个不一定的哦,有些高压板坏了也不会暗屏的,这个我这个这样告诉你,转换电压查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屏线接口edid  有的机子抓不到edid不给出控制信号的  别一直怼着板子

这个抓过的,没有的,客户等不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没有杀桥的时候键盘能亮?这个不一定的哦,有些高压板坏了也不会暗屏的,这个我这个这样告诉你,转 ...

转换电压没查,因为我改过集显后发现,外接键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