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5L开机电流0.09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12-02):
型号:ASUS A455L   板号: X455LD REV:2.1
故障:客户说是放很久不用了 要用的时候不开机
分析:掉电多是BIOS 或者缺少电压
维修:
        1,拆开裸板测试,待机3 5V电压正常,触发电流只能上至0.09然后掉电反复重启。
        2,论坛上下了点位图和一个X455LDB Repair Guide,根据经验,结合点位图,反复测量发现一个+1.35VO电压很低,只有0.3V,显然不正常。
        3,追踪此电压,此电压由+1.35vsus经PQ8304转换而来,测其G极也没有电压,继续往前查,追踪到小六脚场管PQ8303的6脚,也是没电压 。
        4,再查PQ8303的5脚P_+1.35V_EN_10也无电压,沿点位图一直向前查,查到电阻R3024  1.35V_ON,电阻另一边就有3.3V,心想电阻开路了,但测量正常,再测R3024的2端到PD8302竟然不通,显然是断线了,直接 飞线后上电OK.

网友:
内存条 1.35 没供电? 老板

网友:
这大线飞的,相当威武,,,,,,,,,,,,,,,,,,,,,,,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吧     导致上电掉电

网友:
阿苏斯破板  图都没有  点位图全是代码    看到就

网友:
ASUS的品质啊!这么新的机器就有断线啊!

网友:
楼主威武 资料也挺全  要是我估计就搞不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