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屏线上的金手指断了

楼主(2017-12-02):
手机进水了,屏线上的线断了,要怎么处理的?

网友:
有压排机可以换,但是设备一万多

网友A:
不能飞么。,,,不能飞么。,,,不能飞么。,,,

网友B:
断得多吗 一两根的话就飞线了 这种情况修好收多少费呢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得多吗 一两根的话就飞线了 这种情况修好收多少费呢 亲

只断了一根,这个上面怎么飞啊???????????

网友C:
飞线不好收钱,直接换个屏好收钱。

网友:
好像飞不了吧.....................

网友:
这么宽的线,不用显微镜都好飞,用手术刀尖刮开铜箔上锡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不好收钱,直接换个屏好收钱。

主要是想练技术啊。。。。。。。。。。。怎么飞的。。。

网友D:
下面刮刮  然后耳机里面的铜丝飞  一两根就可以飞  多的话不行  连锡太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面刮刮  然后耳机里面的铜丝飞  一两根就可以飞  多的话不行  连锡太麻烦

从屏线上面飞一根,那不好插进插座吧?

网友:
直接换屏,飞了也不稳定,返工劳神

网友:
     从排线上飞到主板上……。

网友:
飞线试试。 我以前就是飞线

网友F:
飞线吧,金手指飞不了的话就飞到座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屏线上面飞一根,那不好插进插座吧?

所以线要够细 熙要够薄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可以飞的。刮出来,再显微镜下飞吧,补绿油。用0.02mm的线

网友G:
飞线啊,两条线应该好飞的,用尖刀刮出铜然后上锡飞线

网友:
直接买根屏线就搞定了呀   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飞线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啊,两条线应该好飞的,用尖刀刮出铜然后上锡飞线

没习过,有没图片看看飞出来是啥样啊

网友:
直接飞到主板上,我觉得这个钱最好挣

网友:
直接牵两个线出来,扣好,在飞到座子上

网友:
可以飞线,
你可以试试,主要看看你手工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可以在金手指后面飞线到卡座上,其他的好的可以插上,注意飞线的地方需要上绿油。

网友:
先查一下电路图 看看这个角重不重要

网友:
这么宽的线,不用显微镜都好飞....

网友:
这个就难办了,   换屏吧  不值钱

网友:
可以飞线,轻松搞肻,前面一个5S,客户自己换HOME键,把屏排线拉断5根,
哥一气呵成,搞定
一流技术和手工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能飞么。,,,不能飞么。,,,不能飞么。,,,

这个位置不好飞线,这个要卡在卡条下的,一般飞上也是有问题的,而且卡到的位置不止一处

网友:
这种飞线应该是修手机的基本功了,小问题,多练习。

网友:
我飞成功过,然后用了不到一星期又不显示了,真的没有折腾必要,让他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吧,金手指飞不了的话就飞到座子上。

这是个好思路。实在不行就用这个办法。飞线,最好有显微镜,细细的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位置不好飞线,这个要卡在卡条下的,一般飞上也是有问题的,而且卡到的位置不止一处

可以飞的,两头绿油固定,长期修进水机。总结的经验

网友:
从屏排线上面的飞一根线到主板上面的座子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飞啊    干嘛不飞  注意一点   瘪放大故障呀     试试 才知道啊   有百分之80的把握我都干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没一点风险  你怎么可能赚钱呢

网友:
直接报价换总成,飞毛线哦,便宜屏

网友:
这个飞线不难吧............................

网友:
直接金手指到座子上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