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不开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7-12-02):
联想G470 LA-6751P不开机,开机不显  客户拿说不开机,我接上电源看有待机电流,按开机没反应,开单留下,
马上拆机检测,测开关排线接口按开关不通,确定开关板上有问题,这是通病,已经修过好多台,开关板在风扇底下,灰尘多,回潮容易断线。

接好开关线,开机触发了,但最后还不亮,怎么会事,试了好多次,还是不得,经测量所有电压都 有了,还有集显供电没出来,
但集供电是要过了内存才有的,换了内存也不得,没办法找图纸测量,查内存条件,发现复位没电压,但复位是CPU发出来的,
查CPU条件发现SM_DRAMPWROK只有0.6V不对,应该是1.5V,发现U1  4脚+1.5V_CPU_VDDQ上拉电压有断线

接上OK,点亮

网友:
联想的质量越来越差了,一个本本断2条线,还好楼主能找出来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不行吖    我也修过很多联想

网友:
楼主高手,这都能找出来。
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浮躁的我每次都很慌

网友:
厉害的楼主,高手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主板断线两条都能找到,思路清晰,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找到的,楼主厉害厉害

网友:
好好好 老司机牛逼 开关板断线 drampwrok有问题  1。5Vcpu vdd上拉电阻断线   给老司机加分加金币·

网友:
一个本本断2条线,还好楼主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空多多逛逛论坛。。。

网友:
这个维修证明了时序的重要性,搞懂时序,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