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000光驱位改装固态不识别

楼主(2017-12-02):
联想V4000光驱位改装固态不识别,确定托架和固态都是可以的。硬盘和固态托架都换了三四个还是识别不到。谁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光驅位改裝有個接口播一下,切換頻率試試,華碩A53,K53的都要切換才能認到,改過好幾台都是這樣

网友:
光驱位是不

网友:
是不是有的机子光驱位是USB总线的,你要查下图看

网友:
以前的机子有这种情况

网友:
加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