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1 充电充不满!求助!!

楼主(2017-12-02):
最近遇到2台IPAD MINI 1,都是电源IC烧了,换了IC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充电到60%左右就充不进了,平板是有充电标的,但是电流表显示只有70MA左右,
电量是不会长的了,关了机又可以充到80%左右,就又是不进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开机充的时候,几分钟就会自动断开,再自动充,平板会有充电“咚”一下的声音。请教各位大侠,这大概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A:
我只知道换的是劣质电源是有冲不满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换的是劣质电源是有冲不满的情况。。

那坑呀,网上都是这种拆机的,没有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