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KL2BM8F0联想Y460两起

楼主(2017-12-02):
最开始是开机上电到0.4掉电,不出显卡供电导致没有HWPG导致,正常情况下触发后,DGPU_PWR_EN#应该为0V,示波器掉电瞬间为高电平不正常,经过Q43转为高电平,同MAINON在与门U51作用下输出高电平的GFXON,开启显卡供电。HM55主板显卡供电开启是在HM55发出复位PLTRST#之后,所以直接查PLTRST#结果为0V。既然没复位,就接着向前查,H_PWRGOOD:0V,再向前查,PM_DRAM_PWRGD:R174前端3V,电阻后端0V,HM55桥。加焊HM55后,能上电亮机,但是一分钟左右掉电,且风扇狂转,刷EC与PCH的BIOS无果,发帖询问,换桥,故障依旧,坛友让我看看温控,追查温控芯片U45,MB_CLK 3V正常,MB_DATA 0.6V不正常,往前找进EC116脚,打值,只有65.干EC,拿下换新,装好,测试,数到50秒,心里是很紧张的,不掉电了!亮机了!暗屏也是EC导致的,打完收工!

网友:
对了,加焊完桥以后,开机内接屏幕是暗屏,只能微微看得到点屏幕,很暗,大家帮我看看分析一下,看下是不是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H55
暗屏幕?

网友:
HM55 的故障率 很高,有条件的 换一个,看看

网友A:
KL2 好像是 联想Y460吧。。我上次修了一张 是 Q46不稳定 导致 掉电。。你干下主板的 温控  看看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桥  既然加焊可以亮的话换一个

网友:
换桥咯  亮度也是桥管理的   55温度高 挂了狠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KL2 好像是 联想Y460吧。。我上次修了一张 是 Q46不稳定 导致 掉电。。你干下主板的 温控  看看

是的,还暗屏,我刚换了个桥,涛声依旧,风扇狂转,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桥  既然加焊可以亮的话换一个

不行,换了个桥,故障一样的。还是暗屏、风扇狂转,一分半掉电

网友C:
我详细描述下现在的现象,上电,内接暗屏,风扇狂转,50秒准时掉电,不会多一分一秒。不是温度的问题,如果是温度,会掉电的越来越快,不会每次都是五十秒。

H55
你别给我 没 改ME。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呗=-=,该看哪,温控那边么?温控受控与桥与CPU,还有U48的一个看似是温控芯片的。

网友:
能换桥就换个看看。。。。。。

网友:
HM55 的故障率 很高,有条件的 换一个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详细描述下现在的现象,上电,内接暗屏,风扇狂转,50秒准时掉电,不会多一分一秒。不是温度的问题,如果 ...

搞定,换EC解决, 看我后面的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大神来解答。

搞定,换EC解决, 看我后面的补充

网友:
Y460  无CPU供电,掉电,大短,问题一大堆,我昨天修了一台南桥虚焊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故障

网友:
对了,加焊完桥以后,开机内接屏幕是暗屏,只能微微看得到点屏幕,很暗,大家帮我看看分析一下,看下是不是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桥  既然加焊可以亮的话换一个

搞定了。看我帖子后面的补充,是温控的事情,温控一组信号中的其中一个被EC拉低了,更换EC后好了。

H55

网友:
有时把这个温控信号接CPU或者VGA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看我帖子后面的补充,是温控的事情,温控一组信号中的其中一个被EC拉低了,更换EC后好了。

哦,我终于 猜对了一般是温控 。 搞去搞来还是EC 导致的,我 鈤 啊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啊 。由温控芯片排查到EC, 如果能先查温控芯片 ,桥就可以省下来了, 先记下, 下次小白会先查温控芯片,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故障够经典 我自己都想不到是EC有问题

网友:
加焊了南桥会亮机,我一般也是先换桥,换了桥还是不好,就有点没有方向了,楼主厉害,佩服!

网友:
EC导致屏暗原理没看明白,看机掉电是EC坏导致。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只是EC导致暗屏原理没看明白,我是一名小小白勿喷!!!!!!!!!

网友:
修的绕的好复杂啊……楼主分享的到位啊

网友:
三板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哈哈  不过楼主按照逻辑思维修出来 很厉害

网友:
这毛病不害臊i

网友:
不错 不错 支持大师傅 维修  好好学习  飘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给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分析到位  讲解细致  大师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今年这机器压根没有修到几吧,不是进水就是改集显。此贴值得收藏

网友:
厉害啊 我的歌 修的一手好机啊 。。。。

网友:
点评分的时候 不小心点反对了  能取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