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模块写入错误

楼主(2017-12-02):
闲着无聊看手头一堆西数硬盘,想学学修盘,承受手拿了块WDC WD3200BEVT-22A23T0 硬盘,板号771672,家族 Jamaica (Royl),微码1439。找了个家族一样微码1439T的固件,刷ROM、做44成功后刷固件时反复刷了几次都是提示121模块和04模块错误

看贴子说1672的板用WDR5.3检测04模块错误是正常现象,因为不支持,现在进行不下去了,看网上教程写的这个121模块容易写入不成功,但只说了再写一次就可以,试了几次了121模块一直是错误,请教下各位老师,像这样要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另外再请教一下,Flash操作备份的0A、0B、30、47、0D、4F模块是保存在硬盘主板上的还是盘片上的?格式化保留区影响几个模块吗?如果不影响是不是可以尝试格式化保留区再写入固件?因为之前模式化保留区后能成功写入,只是做了44后不行了

网友:
做 B1 0E 0F

网友A:
谢谢 老师!能说一下这几个是什么意思么?我刚接触,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做完44没复位的时候速度很快,硬复位后点什么都要等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老师!能说一下这几个是什么意思么?我刚接触,实在是不明白

做  SA 啊    1672  做44不是这样做的.  网络的做法很多都是错的

网友:
04模块可以不用管它,很多硬盘都写出错

网友(点评):
真是大神级,04可以不用管它,你先去了解一下04是干什么用的,再来回人家问题,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C:
复位一下,再写。希望能有帮助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一下,再写。希望能有帮助到你

试过了还是不行。恢复原固件了,看来我不是这块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  SA 啊    1672  做44不是这样做的.  网络的做法很多都是错的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试。都说网上很多都是错的,看来还是水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试。都说网上很多都是错的,看来还是水深啊

跟你说一句话    真 正做完 44的1672  由接电到认盘只需要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一句话    真 正做完 44的1672  由接电到认盘只需要2秒

看来还是做的不对,那要怎样做才对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