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09913-1不显示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7-12-02):
  接机DELL版号 09913-1不显示, 接可调电源一看,直接判定是显卡故障,给客人报价xxx,客人选择修显卡,加焊显卡搞定给客人,用了一个礼拜,客人又拿回来了,说又不亮了,又给他加焊了显卡好了,交差,用了两天,又回来了,说又不亮了,很郁闷,凭以前的经验,加焊了怎么也要管一个月以上的,怎么会这么快就坏了,直接给客人说,换一个新的显卡,客人同意了,立马上BGA ,麻利换了一个,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换上去不亮机,报警两声,打内存上有波形,电流到了2.3不亮机,应该是没有焊好,再换了一个,报警8声,外接显示,内屏不亮,难道是屏线松了吗,拆开了屏还是重新插好,还是一样的,现在只有看图纸,找原因了。查到了这个地方

不管G级,直接短接SD级,问题就搞定了,见图客人使用了半月没有问题才发了这一贴,问题总算是搞定了。
  大师们看了有用,就加分吧!

网友A:
感觉这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之前也是这问题  !!然后你加焊了场馆受热又恢复了  所以才会这么短时间内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北桥的问题

这个机器北桥确实也是容易坏的,但是我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有加焊了北桥,但是还是不亮机!

网友C:
知道管子坏还要直连,非常懒的人

网友D:
这个机器是dell m4040吧,修过好多

网友:
直接粗暴

网友E:
感谢分享。 该机型号是否为M501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知道管子坏还要直连,非常懒的人

不是这个管子坏了,是控制级电压不对导致的问题没有去深究,修的有点累了,就偷了一下懒,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dell m4040吧,修过好多

修了好多也不见你分享一下,早点分享,我也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 让客人抱怨了!

网友:
修通病习惯了,就是这样子的,以后还是要整理好维修的思路,不要总是想着修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该机型号是否为M5010

我是注意了版号,还没有拍机器的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坏很多的,显卡用不住,但愿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管子坏了,是控制级电压不对导致的问题没有去深究,修的有点累了,就偷了一下懒,不知道有没有后 ...

直接连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分给着负2分了.这种AMD的,南桥坏也是常见的,具体问题,分别对待判断吧    谈不上别人说北桥爱坏就桥北桥.....

网友:
这种机器   还换。    感觉没啥价值    显卡,桥都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该机型号是否为M5010

N4030 也是这个板子  现在手上也有这一台机子,说的掉电!!!

网友:
感觉应该假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G:
这个主板现在才多少钱  芯片都比这个主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现在才多少钱  芯片都比这个主板贵

现在做维修,动不动就换主板,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网友:
跟我一个得性。 基本都是直连。估计要被很多大师诟病了。

网友:
确实,显卡坏的很多,光考虑显卡了,肯定会走不少弯路

网友H:
这种机器 一般桥和显卡坏的多。这种问题还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器 一般桥和显卡坏的多。这种问题还少见

是有点意料之外,所以我也是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现在才多少钱  芯片都比这个主板贵

主板比芯片贵多了,我是没见过你说的有这种好事;这款机子也就北桥爱坏;

网友:
现在修板都是一个恶性循环,通病——加焊——换板。因为市场决定了

网友I:
哈哈,有学到一招,感觉迅维里面到处是老师,一不小心就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有学到一招,感觉迅维里面到处是老师,一不小心就学到一招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你有什么好的也要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之前也是这问题  !!然后你加焊了场馆受热又恢复了  所以才会这么短时间内返修

也有可能啊是场管 的问题,说不定显卡是好的呢。

网友:
牛人就是对

网友:
知道管子坏还要直连,非常懒的人!!!

网友:
大神应该分下如何查到这里就最好的
怀疑哪从哪查起

网友:
坑了  简直就是亏大了  以后要注意了  学习

网友J:
这机器太容易坏了,返修也比较高  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太容易坏了,返修也比较高  换才行

你是说换显卡还是换主板,我是换的显卡,如果换主板,换的主板不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学习了0--------------------------

希望大家有好的东西,一起分享,一起进步,共创辉煌!

网友:
维修有时候也是靠蒙的,也是有运气的成分!

网友L:
这个破机器,早不修了
玉树凌风
客人出钱就修,有钱赚怎么不修!你不差钱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破机器,早不修了
客人出钱就修,有钱赚怎么不修!你不差钱吗?

网友:
加焊北桥,做好散热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显卡北桥加焊也挺不到多久,直接换英特尔集成的。。。。。。。。。。。。。。。。。。

网友:
很可以有之前也是这问题 可能还会返修

网友:
然后你加焊了场馆受热又恢复了。

网友:
这里有没有网上学习的啊,可以视频学习的, 没那么高的技术别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