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独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7-12-02):
戴尔5520独显,开机不显  ,开机电流0.16     +3VS   +5VS无电压,如何查起,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第四角无电压

网友:
跑线查4脚的电压来源,往回查呀。

网友:
SUSP正常,RZ13电阻另一端无电压

网友:
两个场管第四脚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往这路线去查!

网友A:
待机芯片看看有没有主供电过来,没有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芯片有主供电过来,看35V的开启条件!

网友:
看看SUSP这个信号正不正常  还有就是B+BISA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susp是低电平哦!直接查控制信号来源!时序反着查就行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迅维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看看4脚的电压来自哪里吧,必须是高电平才行

网友:
这个直接看二级转换的管子的G级电压正常不,应该是高电平,查G极为什么是低电平就行了,顺着查找原因

网友:
哪里电压不正常就往回查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看看有没有主供电过来,没有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芯片有主供电过来,看35V的开启条件!

老兄,人家都可以开机触发0.16了,请问为啥要查保护隔离和待机

网友:
查G极电压的来源,转换电路,这种不难修的

网友:
G D S 3路都检查一下,顺藤摸瓜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查下SUSP是否正常,RZ4、5电阻是否变值不通,还有BIAS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SUSP低电平才正常,B+_BIAS高电平,RZ4\PZ5是否变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人家都可以开机触发0.16了,请问为啥要查保护隔离和待机

这个都有可能,也是戴尔N5010的机器,我就遇见过,保护隔离的P场管不良导致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有可能,也是戴尔N5010的机器,我就遇见过,保护隔离的P场管不良导致的,有图有真相!

不是,你没有真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所说的故障,是触发到0.16,然后+3VS  +5VS无电压,难道不是先查转换电路,查G极的来源?你遇到的故障只是个别,换句话说,要按照他所说的故障帮助他,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