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2G USB全部失灵

楼主(2017-12-02):
鸿基472G USB全部失灵维修,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测量有5V供电,USB3.0、USB2.0 都无法使用,烧录U39、U44 BIOS 也没有作用。加焊U38故障依旧,走线路,找到2.0USB 控制芯片U20、U17、3.0USB控制芯片的U6以及U38E的 59脚为0V,正常应该为3.3V,测对地阻值为6.8欧,属于 短路,依次焊下测试U6、U20都正常,焊下U17(PG6258)测,发现5脚与1脚击穿短路,再次测试电路板,已经不在短路了,于是去料板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在视察排线,发现开关与USB的排线接头铜皮脱掉(客户自己弄过),导致的短路,直接用剪刀剪去头,留了一点没有脱掉的位置,插上开机试机,外接键盘灯亮了,按小键盘的切换键,有反应,3.0与2.0的USB接口都正常了,故障排除。下面上传BIOS,图纸,点位,点位软件,分享给大家。

V5-572 472da0zqkmb8e0图.rar

电路图

DA0ZQKMB8E0 REV BIOS.rar

DA0ZQKMB8E0 REV点位与点位软件.rar

点位加软件

网友A:
发现这个芯片好像通病,.......................

网友B:
是usb-oc#那个脚位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oc#那个脚位短路么????

是的。后问客户说是自己清灰了 应该是客户插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个芯片好像通病,.......................

不是吧。我怎么在论坛没有看见?

网友C: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D:
额   usb数据线不是进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是全部不能用还是就一个口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usb数据线不是进桥的吗

是的,这个芯片5脚与桥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棒棒哒

都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usb-oc#那个脚位短路么????

1脚接地  5脚是OC#,1与5 击穿了,

网友G:
这个设计也不错啊,在USB接口发生短路时,就烧掉USB保护芯片,不会烧PCH里的USB模块,换桥和换八脚小芯片你选哪一个

网友H:
是usb-oc#那个脚位短路么????

是的。后问客户说是自己清灰了 应该是客户插坏的。

网友I:
客户自己清灰容易出现各种症状

网友J:
usb-oc# 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这个8脚小芯片确实容易坏,还好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L:
还好 好好 全不能用一般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好 好好 全不能用一般桥坏的多·····

是啊,开始都没有怀疑控制芯片的问题。刷了BIOS没有效果,加焊桥也一样,才找图纸看,找不到原件又买点位图,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问题刷bios有作用吗?让我的话估计又考虑南桥了,哈哈哈

桥的一圈都打胶的,我都怕胶了,刷BIOS比较方便啊,开机进BIOS里面我没有找到USB 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计也不错啊,在USB接口发生短路时,就烧掉USB保护芯片,不会烧PCH里的USB模块,换桥和换八脚小芯片你 ...

我刷BIOS没有效果,都怀疑桥坏了,3.0与2.0 都不能用,保护的芯片坏了应该其它能用吧,可是都不能用,是你你先怀疑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usb-oc#那个脚位短路么????

是的。后问客户说是自己清灰了 应该是客户插坏的。

这个笔记本有一个小主板,上面有一个USB 与电源开关,经过排线进入大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客户自己清灰容易出现各种症状

就是啊,他说以前还能用,后来就一个能用,再后来都不能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usb-oc# 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

你都是高级技术员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8脚小芯片确实容易坏,还好不是桥的问题                                                            ...

我都怀疑桥坏了,结果还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计也不错啊,在USB接口发生短路时,就烧掉USB保护芯片,不会烧PCH里的USB模块,换桥和换八脚小芯片你 ...

这种一脉不和周身不序,我也第一会考虑桥: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都是高级技术员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认证的称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