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七彩虹 c.h81k v21 主板不触发的诡异现象

楼主(2017-12-02):
整栋大厦突然断电,再次来电后,电脑不开机。
查电源正常,短接14脚,电脑可以开机,运行正常。

关机,拔插头断电,再插上插头上电,无法开机。。。

开机箱检查,发现 1117 发烫,测 1117  输入有5v电压,输出只有1V左右(正常3.3v)。后面有短路的?

奇怪的是, 把24pin插座 14脚对地短接后,1117输出脚立马有 3.3v 电压输出(也不再发烫),主板也正常开机启动。
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在win里面软关机后,电脑也能正常关机。测1117脚输出也一直有3.3v。

但是如果拔掉插头断电,再插上插头上电,1117输出端 又不正常了,只有1v左右,导致无法触发开机。

求助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此七彩虹 c.h81k v21 主板 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更换一下1117看啊...

网友:
1117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A:
1117是固定输出3.3的还是控制输出3.3的,看控制,换1117

网友B:
看来这块主板1117坏是通病吧!昨天我也遇见了一片这个板子,拿来不开机,用手摸1117芯片发烫,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固定输出3.3的还是控制输出3.3的,看控制,换1117

可调的,外接2个电阻设定输出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块主板1117坏是通病吧!昨天我也遇见了一片这个板子,拿来不开机,用手摸1117芯片发烫,换了就OK了。

是靠近南桥的那片 1117 么?
那我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靠近南桥的那片 1117 么?
那我换一下试试吧

是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靠 大夏断电  导致主板不开机?  被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