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施乐P158B卡纸

楼主(2017-12-03):
富士施乐P158B老卡纸在如图的位置,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怎么修。本人修打印机菜鸟,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加错粉就多问题,要用原装低温粉

网友:
检查离合器,去除离合器上面海绵,在拿电工胶粘上。清理传感器粉,因为受污染了。

网友:
看是否定影组件老化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卡纸没有治!!报废吧!!

网友:
定影太脏吧,我的一个205b出纸传感器的拨杆断了之后就这样,在定影组件里

网友:
打印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都是一直是工作灯,
换电源解决。是不是取纸辊老化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都怕修,直接丢。修好打印机1000张容易出问题,关键载体啰嗦,看见机器就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