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换了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7-12-03):
机身K55D,小型号K55dr,刚刚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看了下电流,因为修得多直接就订了显卡0809000,花了120大洋换上亮机进系统一看集显独显驱动都感叹号,我卸载驱动重新装,如果单独安装集显驱动,那么集显驱动不会有感叹号,如果把独显驱动打完,那么两个显卡驱动就都感叹号了,我换这种BGA芯片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就没有虚焊过的,哎这次碰上了,我还没有断开独显来试试,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这个除了官网驱动,显卡供电时钟复位,BIOS这些之外还要查哪些方向

网友:
另外,改成集显就好了,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显卡这边,我晕了难道我120大洋买的是坏显卡、?

网友:
像这样机器还是改集成用吧,订了新显卡也不保证能用,自己白搭一个显卡吧

网友:
很明显就是换的显卡芯片有问题导致的,现在网上卖芯片的没几家诚信的,很多芯片都是旧板上拆机的芯片,谁也不知道好坏,行业乱象造成的,造成维修人员的悲剧

网友:
我感觉显卡还是有问题的,我之前遇到很多类似问题,发来的显卡晶体上有裂纹,虽然可以亮机,但是打不上独显驱动,纠结了半天,还是换了个显卡好了

网友:
驱动和BIOS你试没

网友:
你可能买了一颗坏的显卡,最好找一个家信得过的买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网友:
重新安装新系统。 如果还是这样你的显卡报废了, 这个机器 AMD显卡 报废率很高,我换过一台显卡是假的翻新货,以后直接改集显 不买显卡了。。祝你好运 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