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EV1.1亮机不进BIOS掉电

楼主(2017-12-03):
最近发的全是这个型号的主板    因为修了很多这个   但是是每次发现的故障起因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见谅   今天这个故障是亮机后不进BIOS掉电重启    有时候正常   就是在能进BIOS的时候    上电测试主板只是在第一次触发的时候跑码   很自然想到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检测发现果然没有复位  然后继续往前查  供电都正常   确定是时钟的问题      这时候就该查vrmpwrgd了    也就是时钟开启信号    测试正常  ( 注意是在掉电的时候测  因为主板偶尔会正常  正常的时候测基本是没意义的 )  这样问题就简单简单明了了    25M晶振和桥  先测了下桥的供电   没问题   果断换个晶振   上电重启(是断电重启   不是复位)十多次都完美亮机进BIOS  搞定

网友:
遇到好几块了  原来是25M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25M晶振引起的亮机掉电。。。谢谢分享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