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自动上电详细图片上传

楼主(2017-12-03):
电脑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电源指示灯间隔8秒闪烁,电流有0.2的起伏,3.3v和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就到PM_SLP_S4#只有1V左右,是不是不正常,PM_SLP_S4#之前的电压都有。而且我用示波器看了南桥的晶振,感觉怪怪的。RTC电池有电。我没找到南桥待机电压,不知道是哪个,于是附上了图纸。论坛的高手请指点一下,顾客下午就来了,银子收不到啦

联想B460 LA46.pdf

网友A:
如果是第一个图是时钟的的波形看来时钟是正常的啊,第二个波是怎么回事你没说明啊

网友A:
KBC的条件有没查,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第一个图是时钟的的波形看来时钟是正常的啊,第二个波是怎么回事你没说明啊

第二个波是南桥晶振的另一个脚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C的条件有没查,有没有跳变

已经检查过了,有跳变的,前面的条件应该都满足了的

网友:
S4电压只有1伏怕是不对哟,断开南桥跟EC看一下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我来学习的,来个高人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