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显示器返修记

楼主(2017-12-03):
通电源灯不亮,屏幕无反应;拆开检查(先拆底座支柱背盖,有卡扣;拆掉四颗螺丝,塑料壳边框四面是暗扣,用小号一字螺丝刀慢慢撬),+5V只有1.25V,背光供电无电压,关机检查D854 D855呈短路状态;拆下确认已经击穿,换上两支新管通电灯亮,屏正常显示,碰巧客户过来了,未烧机即装机交付,傍晚时分接到电话;客户说拿回去打开电脑不到三分钟又啥都没了,让客户第二天拿来,再次拆机轻车熟路,检查换上的两支管 ,额 又击穿了?拆下来检测是好的,元件焊盘呈短路状态,拆掉15针背光控制芯片板或高压变压器就不短路了,变压器没坏,没有这种贴片ic,决定改接常用的2灯高压条板,拆除原板高压部分电路,装上2灯小板,通电测D854 D855输出端+16V,屏幕正常亮,装上背面铁皮壳试机几小时正常,装外壳交付用户

网友:
一般高压坏的我都直接改不修,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没有发出屏的图片,测试好灯管,防止再次返修。

网友B:
电源板电压是16V没有变电压吗?通用高压板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电压是16V没有变电压吗?通用高压板是12V的

我用的这种板12-30伏供电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发出屏的图片,测试好灯管,防止再次返修。

不会了,昨天用了七八个小时

网友:
高压除了换电容就直接改了,挣的更多,又省时间,方便。还有那个12V整流管是通病了

网友:
一般高压坏的我都改LED 套件 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