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第二次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17-12-03):
华硕X43S,师傅低价买的一台笔记本,有个问题,就是第一次能正常启动,只要适配器或者电池在,就无法第二次启动,只有一个办法能重新启动,就是拔掉电池,再重新拔插适配器,换言之就是没有通电的情况下重新通电,就能开机了
.......................
电流是这样的,有时候是上到1.6A回到1.3A,还有一种是按了开机按钮后,电流秒上秒掉,从1A多瞬掉为0A,再下降为0.5A瞬掉为0
.......................
大神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么,我自己是感觉再保护隔离电路,可是没图纸,大神们你们有图纸么?

网友:
检查  EC 的  AC IN OC。。。 还有EC旁边的排阻  报废了       炮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样问题的,应该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