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t185wx1100 屏幕失真 闪烁

楼主(2017-12-03):
VGA线、显卡、电源板已排除,逻辑板电压 VGH:27V  MLG:25V  VOFF:-7.4V VDD:5.1V VCOM:5.4V  VCFF:-7.4V 求教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屏线不行就得换屏了............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刷个屏程序试下,看是不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屏上面的那个码片里面的资料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数据线,换个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