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K-571G,版号LA-B991,有时不跑码求思路

楼主(2017-12-03):
宏碁EK-571G,版号LA-B991,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进水,有人动过
拿到板子看到内存槽后有腐蚀,挖坑发现内存槽后一排电容近乎导通,前几天有类似的板子是一百多,发现有个电容位置被换成了2Ω的电阻,换掉

触发开关,发现不触发,待机正常,EC待机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LID_SW等条件完全正常,VCCSUS3_3待机就有,其他桥待机条件等也都正常就是EC不发出RSMRST
该信号是EC直接发出没有上拉,于是拉了个待机3.3直接,然后按开关成功触发,外接看到亮机就扔到一边等报价了

报完价回头接着搞发现有时会出现不跑码的情况,发现三合一CPU未发出片选

量了下电压发现独显电压没出来,发现独显供电芯片少5VS,飞了个5VS过去独显电压有了,但是还是有时不跑码,断开独显供电发现还是外接有时会亮机,有时不跑码,说明与独显无关

问题来了,有时不跑码,如果重插电源触发能开机,用开关关掉下次还是跑马,如果哪次插入电源触发不跑码,接下来关掉再开也一直会不跑码,反复实验多次

求思路,感谢!

网友A:
高手谢谢指点  谢谢共享  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谢谢指点  谢谢共享  收藏下

大兄弟,大兄弟啊,这是求助帖,大神贴出门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