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t8502e avcc电压

楼主(2017-12-03):
AVCC电压只有0.4,L83正反都找不到这个元件,此机不触发,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A:
avcc一般都是3.3v   你去看一下3  5v待机是否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cc一般都是3.3v   你去看一下3  5v待机是否正常吧

有的,电路上找不到L83这个元件,+RTCVCC——EC这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路上找不到L83这个元件,其它电压都有

打值看看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把这个AVCC的脚位翘起来看看是不是3.3是的话就还EC咯

网友:
+RTCVCC3.14V    +RTCVCC_EC   0V  烧机去了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RTCVCC这个电压3.3V噢   0.4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路上找不到L83这个元件,+RTCVCC——EC这个短路了

把ec这个脚翘起来吧   如果电压有了则ec坏了

网友:
是什么东西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