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楼主(2017-12-03):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71A,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器,拿到手后接电流表开机一看,电流0.40,不过CPU   我一看  这样修起来应该不难,跟客户说拆机检测 ,拆开后发现没有进水的情况  然后就换了一个CPU上去 电流不变,电压什么都没有 CPU供电也没有   后来查到图2的一颗电容短路  直接拆掉下来换一颗上去就不短了,接CPU上去测试  开机电流就拼命上去了   最终接屏然后亮机 ,第一次写,写的不好 勿喷    希望下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可以不用走太多的弯路,谢谢    短路的电容在图2就可以看到

网友:
你这个是 老通病。 修过2张 都是这个坏 ,1.05V VTT爆掉 导致时序没完成,当然没VCORE电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哦  遇到过N台了。。。。。。。。。。

网友:
额    没怎么清楚你说的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