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疑难杂证

楼主(2017-12-03):
有台T430如果能开机就能正常使用没问题,但是使用后关机有时候就放一会就不能开机了,把电池电源断开再重新接上又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有时候就关机后马上会出现不开机的情况,也是断电把电池拿掉再装上又可以开机了。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芯片?……………………………………………………………………………………………………………………………………

网友:
可以把3V  5V 的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