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请求解答!工业显示器

楼主(2017-12-03):
这工业显示器是10.4寸友达显示屏 ,触摸屏是国产的根据客户要求将显示器驱动板上的原有的供电口改成航插(也就是在驱动板供电口下的底部焊两根线引为改制的航空插头)触摸的USB线也按客户要求改成航空插头(应为这个下面说出问题所以说一下)问题一:现在的情况是这批显示器已经使用1年左右了最近平凡出现用着用着,然后它就突然间一黑一亮一黑一亮,目前很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问题二:是客户安装好显示器后usb线插上去使用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就突然间用不了了,但是要拔掉之后。再插上去又可以使用了这两个情况就是目前是出现比较多的我那个客户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了,求各位大神帮我判断一下具体是那方便出来问题,客户这边现在还有个大单不敢下过来。跪求跪求跪求

网友A:
换新的就搞定了。10寸 的才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就搞定了。10寸 的才几块钱。

换什么新的?十几万的货全换新的?现在客户已经使用到他们的设备上了,而且我门也出了一年多了,他们的设备出到国内各地怎么换?现在就是问一下大家帮忙排除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可以更好的更改过来,因为客户那边每个月都有100多台单下过来的。现在就是客户的用户很多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新的?十几万的货全换新的?现在客户已经使用到他们的设备上了,而且我门也出了一年多了,他们的设 ...

原来如此。批量出问题那就是通病了。问问论坛里维修显示器的大神,要么你花点时间一样一样测试。试出是哪里的问题,在看看具体是哪里 的问题。

网友:
好的  但是现在没见大神们出现。还是我发的帖子地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批量出问题那就是通病了。问问论坛里维修显示器的大神,要么你花点时间一样一样测试。试出是哪 ...

好的  但是现在没见大神们出现。还是我发的帖子地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但是现在没见大神们出现。还是我发的帖子地方不对?

是的,你发错地方了。应该发在显示器维修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发错地方了。应该发在显示器维修版块。

好的   谢谢!!!!!!!!!!!!!!

网友C:
批量问题有通病的,你可以联系下厂商看看他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量问题有通病的,你可以联系下厂商看看他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好的 。卖屏的供应商给出的结论是换高压板,还有就是供电不足的原因。我们之前用的是航嘉2A适配器。现在打算换3A的 高压板也换了。但是在我们这边测试就是测不出问题,到客户那边才出现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客户那边的电压不稳定。。。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客户那边的电压不稳定。。。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显示器不是一家在使用出现的,是好多家在使用我们客户的设备都是出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客户设备出在国内各地都有这个情况。这个电压也不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客户那边的电压不稳定。。。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正常的显示器出库我们都是测过,最少36小时不关机在测试的。但是就是没有出现显示器自动开关机的情况

网友D:
看看接口旁边的mos管电压正不正常   再就是主管USB供电的芯片也查一下   有点像 热用冷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接口旁边的mos管电压正不正常   再就是主管USB供电的芯片也查一下   有点像 热用冷封

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不会看。我给你图片我们用的是这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