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60 淘宝买的工厂版本的BIOS 测量亮机数据分享出来

楼主(2017-12-03):
这个型号在论坛上下了两个都不行,还不如之前电流跑的高,估计需要合成就上淘宝买了一个。
维修过程如下:

Thinkpad L460 加电有两次跳变,不显。0.7-0.6-0.7-0.5  Yes 未修好
  • 有过内存排阻波形;
  • 刷过BIOS 电流0.6-0.5不显;
  • 刷备份BIOS,上电正常但不显示,放电电容,上电0.4-0.3电流低。 11.12补充 不是BIOS问题
  • 购买BIOS后电流跳变正常,但依旧不显示。与正常主板对比,CPU附近电压阻值过低,但开机后有电压且正常,就是不显。(推测CPU坏)
  • 这个机器刷过BIOS或原机BIOS亮机慢,为正常,不用纠结亮的慢的问题。
    • thinkpad l460各大电感正常阻值

pl4,566欧,0.2伏。
pL 410:387欧,5V,
pL 409:305,3.3伏,
pl15:75,pL 14:75,这两个电感正常电压,0.8伏量进系统为0V。
pL403:29欧,0.7伏-1V正常工作。
pl408,113欧,正常进系统为0V亮机时,瞬间,0.8V,
pL701,103欧,正常工作1.01伏,
pL7,144,欧,1.35伏内存供电,
pL3,481,19伏充电电感,
p9,CPU电压 396欧.1.5伏,
pL406 28.7欧,正常,亮机后0V.进系统为0V。

L460工厂BIOS Taobao_R08ET48W.zip

淘宝上买的工厂流出来的

thinkpad L460 上电0.7两次跳变但不显备份.zip

机器BIOS是好的,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主板标签。。。。这家我买过他很多板子了

网友:
这易碎标签  广告打的够大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原厂的刷机器好的软件 上传一个,顺便说说怎么制作。我想弄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 收藏了 以后遇见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 你修好了没有  我这个0.6-0.7-0.6不显 要刷你那个BIOS

网友A:
我刷了LZ的原厂BIOS掉电上电两次 第三次0.69显示 已经验证过了  大家放心使用

网友:
刷完,0.6左右跳变掉了两次 ,完美亮机

网友:
淘宝购买的是否亮机快?楼主给个回复?

网友(2018-01-13):
6的不要不要的,这样的良心好帖不多了,大赞!!

网友:
刷好能亮用一会儿掉电,救命呀

网友B(2018-04-29):
刷上能亮,不过开机不到1分钟就会自动掉电。

网友(2018-06-08):
引用 网友B:
刷上能亮,不过开机不到1分钟就会自动掉电。

如果可以亮机,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请合成下再试试看。

网友(2019-12-18):
掉电三次,完美亮机,原故障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亮

网友:
工厂版BIOS是冒牌货,初始化过,需新合成,否则亮机慢,进系统或PE马上掉电。

网友(2020-02-19):
都刷了亮机后一会掉电的,,大家有解决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LZ的原厂BIOS掉电上电两次 第三次0.69显示 已经验证过了  大家放心使用

你刷的这个不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这个不会掉电吗????????????????????

楼主BIOS是可以的 你刷了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