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12-03):
技嘉H81M-DS2反复重启维修
主板品牌:技嘉H81M-DS2
故障:主板通电反复重启无显示
维修位置:SPD供电上拉0欧电阻
昨天一早有一老顾客拿着机器说要升级,升吃鸡的主板,我看了下他的配置,我说现在想升级不如换新的DDR4全套,保准吃鸡流油~~~,顾客二话没说,行那就重新配吧,那么这样你把我这台给收了吧,多钱你说,我看了下,CPU 主板 内存 硬盘 显卡,全套800吧,他说可以,当时我还高兴着呢,说着说着,就说起这个主板了,说早晨在家里开机没开开,我说没事反正我收了,价钱都告诉你了,我不会再讲价了,他说行,我于是就当天把吃鸡的电脑配置详细说了下,拍板开装,装完收钱,很娱快的一天,今天闲着没事,开修他那个H81主板,说实话,从来没修过H81,也不知道时序复不复杂,不怕慢慢来,开目测主板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烧件,看了下没有,接着通电,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不断重启,重启常遇到的都是缺什么供电所致,或者由于哪个元件性能不良引起的开起信号不稳和BIOS了,我拿起万用表,开始戳,IOITE8620E的,上网找到此IO电路图,先从待机查吧,开找RSMRST,正常3.3V ,待机正常了,那么接下来查主板的个大供电了,先查内存的供电,当我手摸到内存供电芯片的时候发现温度有点不对,测得没有内存供电 ,于是找了下资料,这个供电PWMRT8120D
,我查了下图纸
5脚为VCC供电脚,测了下零伏,打阻值为0,短路了,心喜,这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于是拆了,
再开机不重启了,找出H61主板也有这么一个PWM8120B,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网找资料,8120ABCD四种型,AC可互换 ,BD可互换,区别说6脚 的反馈AC0.6V, BD0.8V,而我这个正好是B,换上,再开机以为能好呢,结果还是一样,心情大不好,没事毛病是一点点找出来,问题是一点点解决的,接下来没测内存的其它供电 ,辅助供电0.75V SPD供电0V,SPD供电 ,一表笔戳内存236脚,另一表笔开扫,当扫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发现了敌情,
就是8脚芯片的右边有一个0欧电阻,电路图是这样的
直接3.3V供电通过0欧电阻上拉,测得这个0欧电阻断路,找一电阻补上,再开机OK,有SPD供电了,可是开是不断重启,但是这次重启的时间间隔跟以前不一样了,时间短了点,难道跟没上CPU内存有关?索性装上U和内存显卡,接上诊断卡和显示器,再开机OK跑码了,亮机了,太高兴了

网友A:
内存SPD无供电引起的问题。。。这个板上竟然有保护电阻了。。。

网友B:
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楼主修的估计是单位的电脑吧,个人估计是不会用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PD无供电引起的问题。。。这个板上竟然有保护电阻了。。。

我个人觉得是他插内存引起的,因为我收的时候他是俩 个不同的条子,我还问过他你是否是换条子了,他说是,但是他隐瞒了事实,并没有说是因为插内存才不开机,只是说第二天不开机

网友:
最近的板SPD 有些装了保险电阻了

网友:
现在修这个板子的个人很少了,CPU这么贵

网友:
0欧电阻断路引起的无SPD供电。。。这个板SPD供电还有保险电阻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得一步一步查的

网友:
楼主又赚了两笔了,谢谢分享。顶一下,顺便赚点下载积分。

网友:
再顶一次贴,刚才发的怎么看不见。

网友:
这样的经验值得保存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保险电阻烧断,是带电插内存引起的,还是插入了坏内存?估计多数是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楼主修的估计是单位的电脑吧,个人估计是不会用了的

H81的主板很多都还有保修好吧,为什么不用

网友:
还是得一步一步查的 思绪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修好能收多少钱?

网友:
图文并茂,很容易看明白的贴,应该加精了。多谢分享!

网友:
800元什么配置啊,说一下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来学习了,希望以后多多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