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装ec芯片上电会烧什么?

楼主(2017-12-03):
笔记本
不装ec芯片上电会烧什么?大神们
笔记本

网友:
什么也不会烧;没EC不会上电

网友:
不烧东西,只是不能触发。。不装电源管理IC上电必烧东西

网友:
EC不会烧什么的,就不上电而已。。。。。

网友:
直接不能触发,什么也烧不到。。。。。。。。

网友:
什么都不会烧 直接上电就好

网友:
不会烧东西,我都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
肯定不会的,我们经常还取下EC,看3.3V短路不?

网友:
只要PWM芯片不拆 上电就不会有事 拆EC上电不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