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4换完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7-12-03):
一台联想V310笔记本,由于进水严重,主板无法再进行维修,就新购一块,装上后显示一切正常,但是系统一直进不去桌面,装完WIN10以后第一次能正常进入系统,重启就蓝屏,反复如此,再换WIN7还是一样,换硬盘故障依旧,这难道还是主板的问题么?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给换了,看着像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清下BIOS,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换另一块咯

网友:
这个不好说,再换个系统试下,还不行的话就是板子了

网友:
新主板 搞什么卵啊, 直接 找他 退货  差评

网友A:
主板问题,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此板内存是板载的,我已发到供货那家。调换一下主板。

网友:
恩    一般这种就是主板  因为你硬盘也换掉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发回去换板!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用考虑别的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问题,找卖家换一块新主板,卖家不实在啊

网友:
在换块主板吧

网友:
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对吗   还有内存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主板问题。重新发一块行了。。。。。。。

网友:
有可能还是主板问题,你需要再好好试试, 仔细确定下

网友B:
楼主交换主板和单钩主板有门道吗。。。我每次遇到休不了要换主板的时候发现淘宝都很贵。。。

网友:
主板清下BIOS,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换另一块

网友:
继续换呗 。你即使知道问题  你也不能随便弄。。  买的板有保。  动勒就没保  到时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交换主板和单钩主板有门道吗。。。我每次遇到休不了要换主板的时候发现淘宝都很贵。。。

除非那些老板子单购合适,新板坏后要把坏板发过去,中间再付费。

网友:
上驱动有问题,用原版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