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HP L2208W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7-12-03):
HP L2208W用户拿来黑屏,开机不显示。拆机后检查高压板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最后更换高压包后显示器正常
黑屏

网友:
更换旧的高压包很容易返修的,楼主换的是新的高压包吗!!!

网友:
请教下这机器怎么去保护、、、、、????

网友:
我一般都 换的是通用的高压板!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