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03):
拿到手,机器大短路,果断拆机,公共点短路,烧鸡发现pq5发烫,拆掉发现板层烧焦了,挖掉不短了涂上绿油绝缘,定个芯片,过几天才到,mos管飞线装上OK,测试没问题,给客户第三天又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拆开发现又短路了还是公共点,心想坏了,不会mos管又烧了吧,通cpu不会把cpu烧了吧,拆了发现4欧姆阻值,应该没问题,这次保险起见。把pu4也一起换了吧,换好后开机正常,发现开机一会掉电,在自仔细看主板保护隔离pq40 pq41击穿,pq40拆了直接连起来,pq41换了一个,发现不过保护隔离,pq41 g极电压0v,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先查供电,发现vcc无电压,这个vcc通pd4,pd4与dcin不通,pd4与pq40断线,飞线问题解决

网友A:
我看额一跳一跳的亲你这样子好吗?

网友B:
挖板的都难修好,  楼主厉害

网友C:
主供电还不算难,不过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来今享

网友D:
有用收藏,借鉴楼主的成果,感谢楼主

网友E:
板城还好烧的不严重,要不然这块板子多半要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城还好烧的不严重,要不然这块板子多半要报废

运气好,没烧个洞,就是铜皮烧掉了,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用收藏,借鉴楼主的成果,感谢楼主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还不算难,不过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来今享

对对,这样维修就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板的都难修好,  楼主厉害                                     ...

还好,不算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额一跳一跳的亲你这样子好吗?

本人技术不怎样,见笑了。。。。。

网友:
高手 烧洞都信手拈来呵呵~!!!!!!!!!!

网友:
一系列问题搞下来也是蛮头疼的   学习了

网友:
能看到的故障就拍 修不好!楼主好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