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 不开机

楼主(2017-12-03):
华硕X550J 不开机 板号x550jx REV 2。0 不触发0.55不动 换南桥 刷BIOS故障依旧 电压都有 求大神告诉这主板0.55有什么通病吗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的?

网友:
现在集成Cpu不好判断,还集成内存

网友:
先刷BIOS, 待机0.55?短路了吧???

网友:
板载内存去了试试看,或许有惊喜

网友:
这机子,bios最好去买个,华硕的,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干BIOS ,干 集成内存。。。。。。。。。。。。。

网友:
不触发还是点不亮啊 待机0.55就修待机电路 点不亮估计就是内存了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如果是板载内存就屏蔽掉后外接内存看看

网友:
板载CPU的吧 难弄!!!!!!!!!!!

网友:
估计是板载内存问题,要么就是BIOS问题,这种板子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