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焊盘1.8v掉点

楼主(2017-12-03):
cpu焊盘黄色掉点,是pp1v8,这个点用补吗?cpu上有很多点都是pp1v8,求助这个点用补吗?

网友:
看图噻这个1.8v干什么的电压应该不能少

网友A:
6吗,6的话不用补。1路上有很多就没事

网友:
测CPU对应底脚和其他1.8相通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吗,6的话不用补。1路上有很多就没事

谢谢明白了,多谢啦多谢啦,看来有可能不用补

网友:
掉一两个不要管他了。这个电压很多点的。

网友:
楼主   之后补了吗

网友:
CPU上面少个供电是不用补的 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问题不大,cpu的pp1v8掉了一个点的话一般不用补有很多,要是信号线的话就要刮开补线了

网友:
供电的点如果有很多的话,就不用补,是信号点的话就要补了。

网友(2018-01-24):
楼主技术真好  学习到经验了 谢谢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