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用客户端看电影卡得很,用网页不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03):
HP得
笔记本
,一般不都是网页看视频会卡吗,就这个本是用客户端看很卡基本看不了,全屏会卡,缩小也会卡,看这得时候也会卡,而且是标清得,用网页看超清都不卡,什么情况?又同样情况得朋友吗 都解释下什么原因,系统换了,硬盘也换了
笔记本

网友:
换播放器啊
换播放器啊
换播放器啊

网友:
显示卡驱动装了吗 不装肯定会卡,但是这种情况下看网页没有问题

网友:
客户端程序太垃圾而已,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网页版CPU占用率高 应该卡才对啊 你这正好相反?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客户端问题呗,不过机器肯定老机器

网友:
是不是爱奇艺 ??????????????????????????????????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试 或者做过一个系统

网友:
设置那里设置一下解码器就行了,如果是PPTV 调到MP7吧,好像,忘了

网友:
播放器的解码器或者切换一下软硬件解码

网友:
驱动、播放器、电脑硬件、温度,这个确实少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