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7-12-03):
如题,液晶显示器通电后,12V 5V有,能正常开关机,屏无反应,排除灯管,ON/OFF无电压,我想知道是电源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怎么查,大家帮帮忙

网友:
接上屏线后,按开机正常不,电压是否变底。按开关量下开启灯光电压有没有3.2,有没有5v电压上屏。

网友:
如果屏供电是正常的,可以借用屏供电,送到ON/OFF,试一下。

网友:
用手电筒照屏,屏上有反应吗?有图像就是灯管或者升压板

网友:
接上屏看下屏供电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接上VGA灯绿了么 ,绿了是无背光还是无信息啊 写清楚点

网友:
ON/OFF是驱动板发出的  ON/OFF是驱动板发出的  ON/OFF是驱动板发出的

网友A:
我的是无信号输入,也在寻求解决办法,找专业的人检测下吧

网友(2018-01-16):
电源板有供电就和电源板没关系了  on是驱动板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无信号输入,也在寻求解决办法,找专业的人检测下吧

你是客户?   无信号  刷显示器程序就行了

网友:
手电照着看看有没有图像啊,屏供电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把显示器正常通电  用外接的高压板 点亮灯管  看图像是否正常  如果图像正常  就把on线接到屏供电5v处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12V和5V只要稳定,一般就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多

网友(2018-02-26):
加上信号,指示灯会变换颜色吗?再把灯管强制打亮试试看。

网友:
查查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还有屏幕无反应是指背光亮屏幕没显示还是无背光无显示器?

网友:
查下驱动板电压正常吗  平供电有没   再就是外接灯管看下

网友:
你先检查开关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按开机正常不,电压是否变底。按开关量下开启灯光电压有没有3.2,有没有5v电压上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