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00 Tablet 卡LOGO快速秒杀。。。。。。

楼主(2017-12-03):
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只不过供电芯片型号有差别
图片里右边型号2065是坏的,左边是从料板上随便找的,基本都再USB接口旁边。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USB的问题好多都会引起卡LOGO。

网友:
这种机器 还有人修啊。。IBM  X200 好老的哦

网友:
楼主 :测量芯片是对地 短路吗??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先检查USB口了,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有用收藏,借鉴楼主的成果,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下,以后用的着,先保留下

网友:
昨天有台装系统的 看起来好老 但是用起来感觉挺好的用 一般卡LOGO 我都会排除外设问题再看别的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下留着用  ,都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