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保护隔离的几个关键信号

楼主(2017-12-03):
仁宝保护隔离电路几个关键的信号

ACIN,适配器电压检测后发出的信号表示适配器已插入

PACIN,和ACIN一样是电源检测电路检测适配器后发出去的信号,作为开启保护隔离的一个信号。

ACON,开启保护隔离管的一个条件,由公共点检测电路判断公共点无短路的情况下,将ACON悬空,PACIN去开启保护隔离管。若公共点短路,ACON直接拉低PACIN,隔离适配器电压。
ACOFF,由EC发出的信号,高电平关闭适配器保护隔离电路,一般都是通过拉低PACIN来关闭保护隔离

ACPRN,如果不采用预供电回路,适配器电压由充电检测,正常后充电芯片发出低电平的ACPRN,代表适配器已存在。且通过电路转化发出高电平的PACIN去打开保护隔离,同时转化出ACIN告诉EC,AC已接入主机。EC将整机置于AC模式下
不足之处还请指出,不吝赐教

网友:
加分了。初学的要认真看看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