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主板GA-B75M-D2V不触发!

楼主(2017-12-03):
一块技嘉主板GA-B75M-D2V不触发,开机脚测有3.5V,待机5V 转3.3都正常,南桥晶体0.2和0.4V,电池电压2.9V ,IT8772的33脚按开关由高电平变低平,图 IO 的43脚一值是0V,对地没有短路,IO 5VSB 和3VSB都有3.3V ,下一步我怎么查?

网友:
那就查rsmrst为啥是0,桥没收到待机好信号,肯定不触发了!

网友:
这个IO除了5VSB和3.3VSB 都正常,电池电压也有到IO了,还要哪些条件才rsmrst才高平?rsmrst也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查下ec这块儿吧 先换了试试吧

网友:
先更换IO 啦..还问.

网友:
这板RSMRST也有一个电路控制的,查查这个电路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更换过IO但是没用

网友:
还要查查桥的待机条件  深度待机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更换过IO,但是没用

网友:
RSMRST不是高电平  肯定不会触发!

网友:
-RSMRST电压上由一个上拉电阻接到3VDUAL,3VDUAL又由5VDUAL转换过来,5VDUAL开机前由5VSB提供,开机后由VCC转换过来,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U7A 1脚和7脚都是0V,但到Q58的1脚是4..8V ,2脚5VSB是5V ,3脚5VDUAL没有电压过来,测Q58没有短路,1脚的电压不知怎么还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管换

网友:
附上电路图,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