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2-03):
苹果一体机A1311不触发维修,接苹果见图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电源板坏了,但是想到苹果的机器,要拆开都是有难度的,直接报价XXX开拆,结果还是很好拆开的,见图 用卡片转一圈,外屏 就开了,测试电源板电压都是0,电源板肯定是换了,直接换一块吧,见图 见电压对比图
接主板后主板上测试的待机电压图 给大家一个参照,因为我看到有的贴子讲,这个电源板不接主板是没有电压的的,但是我的电源板不接主板还是有电压输出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型号有别,具体有待大家去验证,给大家看看拆开的主板图,留个记念:

大师们看了,觉得有用,就加加分吧,感谢!

 会员4272632元2023-8-28 23:03
 会员6926752元2023-2-2 20:15
 会员4566472元2022-11-23 12:05
 会员14297282元2022-11-22 13:27
 会员6008892元2022-11-3 11:41

网友:
电源板通电就有电的

网友:
这个和我昨天修的A1312差不多的机器,我的故障是跑3Dmark就黑屏,但还是可以听到机器放音乐的声音,判断为灯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3Dmark黑屏。怎么判断灯管坏的?

网友:
跑3Dmark就黑屏 关灯管什么事?

网友A:
这还算简单,电源板坏而已。要是主板不触发就够你麻烦的了

网友B:
图1的序列号 貌似是被掩盖了  这机器的来历?

H55
来路不正, ID号被打磨了

网友C:
上次修一个,专门测了一下电源板,不过我是接主板,没通电的,测了有2个12V ,

网友:
苹果标准的排线,细小的做工。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算简单,电源板坏而已。要是主板不触发就够你麻烦的了

可能是有点走运吧,修了好几台苹果都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一个,专门测了一下电源板,不过我是接主板,没通电的,测了有2个12V ,

和我的检测结果有点不一样哦!不知道是不是型号不一样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1的序列号 貌似是被掩盖了  这机器的来历?

这个机器客人拿来就是这样的,我也有点郁闷,怎么会划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客人拿来就是这样的,我也有点郁闷,怎么会划成这样!

故意刻得的掩盖序列号的意图非常明显  这机器经历了不平凡的一生哈

网友:
学习一下,看着做工挺细,积累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检测结果有点不一样哦!不知道是不是型号不一样哦!

外面型号是一样,但是好像板子不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争取有一天变得和楼主一样强大。

网友:
楼主辛苦了,要是能有个拆机的教程就更加的完美了。。。。。。

网友:
苹果的一体机的电源板是很容易坏的啊!有没有会修电源板的?

网友:
我也换个一台。300+贵死了。苹果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
没修苹果      小地方修苹果的少   都是发成都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