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3奇怪故障,用适配器降频

楼主(2017-12-03):
用电池正常,有遇到过的大神指点下啊。
软件设置,系统,电源高级设置就别说了

网友A:
你把电源管理选项更改成高性能的 应该就可以了  这种CPU就这样 所以我不喜欢现在带U的CPU就这样 性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管理选项更改成高性能的 应该就可以了  这种CPU就这样 所以我不喜欢现在带U的CPU就这样 性能低

没仔细看我写的描述,不过还是谢谢你。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说高级电源设置CPU频率,所以描述中特别做了下说明

网友B:
降频的话  找 VCORE芯片的 节流 脚看看

网友:
我来学习的,来个高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频的话  找 VCORE芯片的 节流 脚看看

用电池是正常的,真不知道从哪下手查

网友:
重刷了BIOS也是这样子,跟S41-70主板是同样的,但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