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 i5-5200U 全好BIOS程序 板号 DA0ZQ0MB6E0 REV.E NV-820M独显

楼主(2017-12-03):
acer e5-471G i5-5200U 全好BIOS程序 板号 DA0ZQ0MB6E0 REV.E NVIDIA-820M-2G独显 25Q64
网上下了NNNNNN多都不行,终于搞了一个全好的BIOS程序,行不行详图供上。

acer e5-471G i5-5200U 全好BIOS程序 板号 DA0ZQ0MB6E0 REV.E NVIDIA-820M-2G独显 25Q64.rar

网友(点评):
其实我是想要个图纸 。

网友:
非常感谢你分享!!!!!!!!!!!!!!!!!!!!!!

网友:
这样的BIOS才敢放心下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这个机器内存插第一个槽开机屏背光亮一下灭一下这样循环,插第二个槽开机被光闪一下就灭了,换别的内存不管插哪个槽都是背光亮一下就灭了,刷了楼主的BIOS就好了。

网友:
亲测bios是好的,亮机快,谢谢分享

网友(2018-01-10):
下载刷上好用的,在其他地方下了几个不行

网友(2018-03-16):
我也下了好几个不行,用LZ的可以,ACER现在也和华硕一样了吧,要对小型号后面的57WZ对得上应该才可以,因为这个机器我以前有备份过BIOS但是不是57WZ

网友:
触发掉电 下载下;试下

网友:
我的机器不上电 修复成功 3.5v正常 io条件也正常刷楼主的BIOS就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已验证OK.谢谢亮机快.

网友(2018-06-12):
机器屏是一闪一闪的,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2018-08-27):
试过可以亮机,不是秒亮,但速度还可以。

网友(2019-01-07):
我的是E5-471G 565K,刷完开机正常,就是不认有线网卡。

网友(2019-02-17):
可以用,不错哦!感谢楼主!!!!

网友:
E5-471G-5666的可以用,,,,,,,

网友:
我刷了,那个触摸板的调节选项没有。

网友:
刷了后没有触摸板的调节选项,现在就是触摸板不能用。在系统 出来惊叹号,安装驱动无效。

网友(2019-05-17):
这个正好 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9-07-04):
正好修到一台这个本子,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9-08-06):
亲测刷完后不认有线网卡

网友:
原机BIOS有密码,但是可以进系统,有线网卡正常,刷完楼主的认不到有线网卡

网友:
刷后网卡用不了的

网友:
我的五代集成刷了系统不认有线网卡

网友:
正找呢,我的不开机,等都不亮,换内存,不开机了,连适配器充电灯,5v3v15v都有 ,刷个bios试试,谢谢了

网友:
cpu是i5 6400的能用不

网友(2019-10-16):
刷完有线网认不到 其他一切正常 看到好多坛友说有线网用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确定跟楼主版号型号配置一模一样

网友:
bios非常好使。谢谢。

网友(2020-02-24):
原机开机反复启动30秒后才能亮机,刷了楼主的BIOS之后,秒亮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测试了绝对好的,开机也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道4210U的可以不,先下个来测试,好坏来报道

网友(2020-06-24):
就要这样做,版号型号亮机图

网友(2020-08-04):
来自: 广东东莞
验证过BIOS是正常亮机的

网友(2020-10-05):
我的是E5-471G 58JM,刷完亮机快开机都正常,就是不认有线网卡

网友(2020-12-15):
谢谢楼主分享,我刚好是这款不触发的

网友(2021-02-19):
不触发 试一下

网友:
不触发 刷了之后0.27 好难搞

网友(2021-04-05):
刷了开机很快不认有线网卡

网友(2021-10-17):
8秒多亮机 慢了点

网友:
我要崩溃了   刷了这么多   之前那个亮机快 不认独显,但是  认网卡 ,这个BIOS  外壳一模一样  不认网卡 独显正常!!!

网友:
刷了可以开机了但是认不到网卡

网友(2022-11-12):
看到这款,机器,很多人刷了,要不没用,刷了有用,不认本地网卡,还有花屏的,这款机器真是绝了。。。。

网友(2024-04-06):
这个特别好用

网友(2024-12-26):
我下载了楼主的BIOS发现有线网卡不能用,我原来的完全正常除了开机慢。刷了楼主的BIOS后开机7秒,进入系统后发现新硬件但提示无法安装。进入设备管理器发现有线网卡没有了。和其他人反映的情况一样。虽然我也是I5-5200U 显卡820M,但我的型号是E5-471G-58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