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修U2 把cpu弄坏了吗 请教

楼主(2017-12-04):
一台IPHONE6 不开机 开机电流定住250毫安 DFU模式不连机   我只连接了一次稳压电源  记得是250毫安。。  就直接动U2 USB控制管了。。 换了个新的U2 开机后
电流定住在50-100毫安之间 (指针式的,看不是非常准)
测量后发现 R0304 二脚 电压0 二极体0 拆了R0304 测焊盘也是二脚0 一脚400左右二极体

拆了U1700 后再开机还是定住50-100毫安左右 测量U1700 D3脚 有二极体400左右

拆了电源测量K4 脚  AP_BI_I2C0_SDA 二极体 也是400多二极体
拆了U1501 触摸电源IC AP_BI_I2C0_SDA 二极体也是400多二极体

不拆了 感觉是CPU的问题了 。。。     这个R0304 电阻1脚400多二极体 二脚0  如果直接一坨锡连起来 会怎么样?

大神指教 。。 我是不是还应该检查哪里 或者飞线? 不懂了。。  好郁闷啊  想不通U2下面 CPU上面 正反的 怎么会吹坏那里。。。。。。  就算吹的时间长了一点 也不至于把。。。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应该不会吧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应该不会吧     温度不高的话应该不

网友A:
以前实习的时候,一台小6,电流200起跳,拆了U2开机电流正常。后面装U2的时候没装好,也是小电流。师傅量了U2阻值,说CPU烧了。没记错的话U2有一个脚阻值对地了。

网友B:
u2也有信号直通cpu。我也搞过 一台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也有信号直通cpu。我也搞过 一台这样。

拆了U2   A4 B4  A2 B2 跟点位图的700 二极体对不上 显示OL  usb 数据线 感觉应该要装上U2就正常了  OL 是没装U2 感觉  其它点二极体正常呢。。  说明通CPU 正常吗   那为什么那个电阻R0304 二脚二极体0 ?  短接电阻会怎么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实习的时候,一台小6,电流200起跳,拆了U2开机电流正常。后面装U2的时候没装好,也是小电流。师傅量了 ...

我的U2 底脚阻值正常  电源 显示电源I2C0  SDA 都有阻值  就是那颗电阻R0304 二脚没阻值  不可能说拆U2 吹爆CPU吧  电源输出的电压我也测过都有 CPU比电源还脆弱吗?  我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U2 底脚阻值正常  电源 显示电源I2C0  SDA 都有阻值  就是那颗电阻R0304 二脚没阻值  不可能说拆U2  ...

U2                      阻值全部正常吗??

网友:
U2离的远,不容易爆CPU吧,多查查周边

网友E:
为什么DFU模式不联机   既然换了U2没试试把U2拆了开机看看电流  正常没有U2是能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2                      阻值全部正常吗??

拆了U2   A4 B4  A2 B2 跟点位图的700 二极体对不上 显示OL  usb 数据线 感觉应该要装上U2就正常了  OL 是没装U2 感觉  其它点二极体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DFU模式不联机   既然换了U2没试试把U2拆了开机看看电流  正常没有U2是能亮的

50-100左右定住 拆了U2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DFU模式不联机   既然换了U2没试试把U2拆了开机看看电流  正常没有U2是能亮的

总线的SCL端没电压吧,CPU没给这个点输出电压。CPU的问题大一些。
和你拆不拆U2没任何关系。你把原U2植回去,估计还是定250ma
R0304不能短接。

网友:
LZ  我看了下 A2 B2 A4 B4 二极体值就是0L

网友F:
把USB拆了  在开机   看一下什么电流   拆USB  CPU能坏  那就真的没人敢修手机了   离多远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USB拆了  在开机   看一下什么电流   拆USB  CPU能坏  那就真的没人敢修手机了   离多远呢啊

拆了 USB 开机还是电流定住   已经退回给客人了。。 反正也不开机。。。    不过那会拆主板时手上有黑黑的 可能是cpu、上面的导热膏流出来了 也不是很清楚 那时候也没检查cpu屏蔽罩

网友:
U2针脚都正常?

网友:
吹不坏的离的那么远  你可能是没焊好要不就是u2有毛病

网友:
应该不会动到CPU的,你用多少度拆的U2

网友:
不联机的检测步骤有九步,楼主都检查过了吗?

网友G:
为什么都不考虑跟I2C1总线相连的芯片呢,电阻2脚对地0,可以考虑I2C1后极相连芯片,还有就是200MA起跳的还有另外一个传感器的3V会导致同样的故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USB拆了  在开机   看一下什么电流   拆USB  CPU能坏  那就真的没人敢修手机了   离多远呢啊

不一定,有可能这机器一开始就是U的问题,只是楼主把电流修成50—100区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都不考虑跟I2C1总线相连的芯片呢,电阻2脚对地0,可以考虑I2C1后极相连芯片,还有就是200MA起跳的还 ...

我拆了。。 相连的拆了u1700 电源IC u1501 这些相连的 测了焊盘的阻值 是有的。。  就背光电源好像没拆 我觉得应该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U2   A4 B4  A2 B2 跟点位图的700 二极体对不上 显示OL  usb 数据线 感觉应该要装上U2就正常了  OL  ...

点位图上的700二极体值是U1700没拆的情况下,在尾插座子打的通往UBS A4 B4  A2  B2的对地阻值

网友H:
I2C1总线上的R0304上拉电阻不是跟U2相连的,,他是跟音频功放U1601、震动IC U1400、充电IC U1401 、还有CPU相连的,肯于有一个芯片坏了才会导致这条总线上的对地阻值短路,10系统之前的话,总线不正常,开机电流会定在80左右不联机,你拆错芯片了,应该拆R0304线路相连的芯片

网友:
还有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不能短接,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 相连的拆了u1700 电源IC u1501 这些相连的 测了焊盘的阻值 是有的。。  就背光电源好像没拆  ...

R0304上接电阻总线是I2C1                   U1700是 I2C0 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I2C1总线上的R0304上拉电阻不是跟U2相连的,,他是跟音频功放U1601、震动IC U1400、充电IC U1401 、还有CPU ...

  真的啊。。 我真的拆错了 刚刚看了下  可能复制错总线找了。。 好晕。。   你看的好仔细  钱飞了 已经还给客人了。。。  还把客人的好多芯片拆了 随便装上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真的啊。。 我真的拆错了 刚刚看了下  可能复制错总线找了。。 好晕。。   你看的好仔细  钱飞了 已 ...

下次细心点啦,本来可以修好的哦   再有这种故障你就记得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细心点啦,本来可以修好的哦   再有这种故障你就记得住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都不考虑跟I2C1总线相连的芯片呢,电阻2脚对地0,可以考虑I2C1后极相连芯片,还有就是200MA起跳的还 ...

我看过了I2C了  我应该是找错了  拆的都是I2C0的相连的原件。。 应该是找了I2C1的相连原件 太粗心了  下面有个论坛的朋友帮我指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细心点啦,本来可以修好的哦   再有这种故障你就记得住了

还一度怀疑自己的手工这么差劲。。 终于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啊。。 我真的拆错了 刚刚看了下  可能复制错总线找了。。 好晕。。   你看的好仔细  钱飞了 已 ...

哈哈哈                你这个 有点 搞笑

网友:
装U2的时候连锡shao了吧。装这些有总线的芯片一定要小心。不然后悔来不及

网友:
应该吹坏硬盘了。。。。。。。。。。。。。

网友:
这风险 usb管理芯片 理论上换是没多大难度的 第一脚一定要搞对

网友:
我要点积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楼主是这样吗。我也不看大懂啊楼主是这样吗。我也不看大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你这个 有点 搞笑

长教训了  居然犯这错误。 I2C1 的问题去找I2C0上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