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40 HM77平台,3系列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12-04):
B540 HM77平台,3系列CPU , 不出CPU电压 刷过BIOS 其它电压都正常 有没有遇到过的,CPU也换

网友:
说的这么片面是没多少人回复你的,就算是回复也是像我这样回复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不来个截图分析下电路 或者你测试了那些地方,或者你论坛搜搜,别人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