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2

楼主(2017-12-04):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左右摇摆不停: 故障分析:笔记本电流在启动或工作的时候有变化,而在待机状态电流应该保持不变,出现
此类故障说明供电电压不稳定或者负载电阻在发生变化。
故障部位:电池损坏或滤波电容漏电。解决办法:电池损坏后,表现为电力供应不足之外,还可能是电池的电芯内部断极,电路接触不良,外部电极接触不良,当电池的电芯内部断极后只能更换电池,电路接触不良时可以重新焊接,外部电极接触不良时可以清除表面氧化物,使其接触良好。 滤波电容漏电后,其漏电电阻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保护隔离电路的滤波电容有漏电现象会造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左右摇摆不停